贴片元件查询手册(英文的)

楼主(2008-04-29):
贴片元件查询手册,下载后解压即可。

网友:
是老的那种吗???

坛子里很多的那种?

网友:
This HTML book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easymeans of device  identification.It lists well over3,400 device codes in a lphabetical order, together with type numbers,device characteristics orequivalents and pinout information.
我大概翻譯一下:
本書提供您簡便的元件識別.超出3400種以上貼片元件按照英文數字排列搜尋,並有特性,替代元件與腳位資料等等.
PS.最後面還有元件的樣式圖形,謝謝樓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