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块FX5200显卡用诊断卡测试显示25,是什么坏了?

楼主(2008-04-29):
我的一块FX5200显卡,不显示,用主板诊断卡测试显示25,也没有报警的声音,是什么坏了?

网友:
一般是供电坏了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之前用的很正常。然后突然不显示了

网友:
供电电流过高引坏管子。。。。。。。。。。。。。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坏了。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