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04-29):
昂达 845主板,通电后诊断卡显示E1 , 一声长鸣.
其它都有更换正常,就是内存系统总线的阻值相差200多,应该是什么问题呢,怎样查,那里坏了呢?
请高手给点意见吧!
主板

网友:
排查时钟芯片,I/O,网卡,最后是南桥,直到阻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