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v88-m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4-29):
今天接到个华擎的主板775V88-M 的主板  因为一开始是我们经理测的 然后说是I/O问题 让我徒弟换一个是同型号....可是换过只后还是不跑码 ...然后就仍给我 我上电测了下 电压 没什么问题就是搞死不跑码  现在经理也懒的问 我自己又搞不定 ,,,现在请高手来帮我提点宝贵意见

网友:
I/O 换的没问题吧..
不行建议刷下BIOS.

网友:
注意一下座子、座子的插针

网友:
你徒弟换I/O时没换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 换的没问题 ....................

网友:
如果是卡上无显示,那就是CPU没有工作,如果是FF可能是BIOS的问题,也有可能是IO的问题,因为IO有个脚要接收电源OK信号,如果IO有问题,OK信号存在问题,所以不会读码

网友:
我今天又看了下发现CPU 没电压 只有主供12V  场管我测了下没问题 现在想换下电压IC 芯片 可是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芯片型号是 L6711   是 ST厂家生产的

网友:
上哪里才能 找到这个型号的芯片啊   很难找啊

网友:
  电源蕊片坏的极少!我修了N多版子,没见过几块版是电源IC控制蕊片坏的!

下管没电压!你是不是上了真CPU 假负载有时是测不出来的!
有的版子一定要是真CPU才会有电压!

你打上管与下管对地阻值是多少!
然后发上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哪个管子坏了!拉底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子好像没坏   我 今天看下发现I/O的101 和102脚  是连在一起的我还以为是焊的 有问题 我把I/O拿下来 发现PC板排线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我想请教下是不是真的可以连在一起   101的引脚定义单词:VBAT   102脚引脚定义单词:CASEOPEN#

网友:
我今天定的I/O到了 还上去电压是有了 可是还不跑码  真的够郁闷的 希望高手来帮忙搞下
101.:VBAT脚和102:CASEOPEN#脚能连在一起吗?

网友(2009-03-24):
代码是02吗?  我修了一块  就是换I\O好的      估计你徒弟没焊好  再找个换换吧

网友:
1.检查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
2.检查时钟
3.复位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