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04-29):
V星MS-6526主板不上电,插上ATX电源以后PWSW上电压.0.7V,沿5VSB跑电路,5VSB过一个472电阻到PWSW开关,量472电阻一边有5V另一边.为0.7V请教,是否是和472电阻相连的元件接低电压,会是什么元件?如何检修,本人是新手请多多照顾

拆下I/O 83627HF-AM,  PWSW电压正常了.谢谢各位帮忙了.

网友:
把MS-5拆了,看看电压上来?什么型号的板子应该说清楚。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去试试.有什么问题再请教

网友:
不上电首先先检查一下3VSB
PCI的A14脚

网友:
PCI A14脚的3VSB正常.谢谢帮忙!

网友:
PWRSW信号脚是通向IO的,将IO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