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完系统后死机

楼主(2008-04-29):
一台品牌机,主板865,原装intel。装完系统后到检测ide处死机。开始以为硬盘问题,换完故障依旧。由于没有时间先放到那里。第二天又用同一张碟装给不同机器系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才明白是碟又病毒。是ghost的,构完后,重启死机。进bios没有问题。判断应该是把bios的引导程序给弄坏了。刷新bios后正常。

网友:
哈哈,GHOST盘有问题,这样的少见哦,我一般有时间不用GHOST盘,急了才用,但是我用的都是大牌的,比如:电脑公司特别版和雨林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