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的电脑有时在开机的时候会提示什么键盘错误,(英文,我不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要求进入COMS设置.然后键盘不能使用,不过重新插一下后又能够用了,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呀,是BIOS有问题还是I/O内部的键盘控制模块出了问题?还是供电不足或虚焊?如果是供电不足或虚焊的话开机时也会提示吗?

网友:
楼主没有说什么品牌的主板,一般华硕的主板多是BIOS出现问题,刷新BIOS后就OK了.

网友:
我的是方正电脑品牌机,2004年10月份买的,不知道是什么主板.我只知道是845的,集成显卡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块coms电池看一下,是否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还有键盘是扁口的?还是圆口的?

网友:
多谢回答,我用万用表量过了,3点几伏电压.再说电池我才换了不久,我的键盘口是圆口的.

网友:
电压偏低~~检查KB口旁的RN,CN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联想的U口键盘,要重新插拨一下就OK了,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先从USB扯一条电源线试一下5V到5V

网友:
知道键盘鼠标的阑尾么   你把那几个电容吹下去应该就能好使
电容在键盘口旁边标着Cxx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