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4S每次开机10秒就断电

楼主(2008-04-29):
神舟承龙S264S每次开机10秒左右就断电,断电后再按开机键,问题还是一样,北桥是SIS M760GX  南桥是SIS 963L    怀疑是电源管理问题 型号为:SC1404  配件还没到,还不确定是哪个问题,各位大虾,修过神舟这种神经病吗?

网友:
10秒应该已经有显示了吧?一般3V5V和CPU供电的嫌疑比较大。这个本子本坛有图纸。

网友:
神州的机器,掉电的问题,按正常处理了后还是不行的话,就该判“死刑”了。

网友:
cpu 座虚焊 加焊一下座子 神州使用AMD处理器  只要断电(排除 CPU散热不良)一般都是这状况

网友:
曾经修过神州S263就是这个问题,只要开机无规律掉电,最后加焊CPU座解决。

网友:
加焊CPU座子和CPU供电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唉 南北桥已经被我拆下来了,不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我还没买工具装桥 只有850热枪 和936热铁 装好了再试座吧

网友:
因该先从CPU供电在考虑座子问题南桥也会引起掉点啊请问掉电后电流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2008-09-19):
你们都是笔记本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