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08-04-29):
一块SK NF4Pro 754主板.现在是诊断卡不跑代码.上CPU(Athlon 2800)后开机BIOS灯不亮 复位灯长亮  此时量CPU供电是1.2V.
过大约30秒后复位等熄灭.此时CPU供电上升至1.5V CPU温度有明显上升..但还是不跑代码..
求各位高手门帮帮忙啊~
  补充问下: BIOS一脚正常多少? 从哪儿来的?
               还有一个芯片是华邦的W83304D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整板的供电

桥芯片的1。2V   1。5V正常否??

网友:
桥的1.5V是正常的..不知道你说的1.2V是哪个电压?
如上图:  在桥和CPU座中间有个管量的电压是1.15V  不知是不是你说的1.2V?
再内存的电压量得是2.41V 别的电压感觉都正常了
应该就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了吧... 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还有就是BIOS1脚怎么没电压啊... 正常应该是3.3V吧?   求解````谢谢!

网友:
感觉你电压有点偏低
VCORE 只有1.2V    明显偏低
1.15V应该是1.2V   2.41V应该是2.5V   略为偏低

重点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再问一下这为大哥:  具体哪些地方出问题会引起CPU供电低呢?

网友:
我修过你这个主板    一样毛病   你换个CPU座一定好使
这个板子我修的太多了啊   老大这个板子最烂啊  十大公报主板之一啊
你要是找BIOS都不好找啊   我还是提出来留着备用的

网友:
这个座是穿过板的耶! 也会出毛病吗?

网友:
谁能说下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芯片组的问题,虚焊了,你看CPU有没有 复位嘛

网友:
CPU没有复位   复位等长亮的    现在故障又严重了   CPU供电一点都没有 了..
我都郁闷了  我也没动什么啊.

网友:
不要慌
你再检查一下CPU供电  、 1.5V、1.2V正常不???

网友:
高人啊...现在有1.5V..没1.2V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我都没思路了..

网友:
先要把1.2V  1.5V修复

检查1.2V 1.5V的供电场管 、以及控制IC
应该有一路是RT9202来控制的

网友:
我的梅捷N61也一样,CPU 1.2V  上测试座有1.6V ????? 是不是W83304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