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LCD不亮

楼主(2008-04-29):
明基17寸LCD 型号:Q7T4
    指示灯不亮,测各电压16.7V,5.28V。3.3V基本正常啊,代换个单灯高压板也不亮,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明基的才一个灯管,?不会吧!屏幕上的字吗?还是背光不亮呢,你说清楚一点大还好帮你。

网友:
开机都没有反应,灯也不亮,我用单灯高压板试了试,呵呵,有4个灯管那,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一个开关漏电,大家碰到这问题只要量开关的电压就行,3。3V,哪一个电压低,就是哪一个开关漏电,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