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FLX-1801-P的维修

楼主(2008-04-29):
一台方正电脑主机电源(型号为FLX-1801-P)损坏,由于该主机是迷你主机,电源规格为特殊规格,无法用一般的ATX电源代换,只能维修;该电源电路不是常见的TL494线路,检查损坏情况,主功率管为K字头的大功率管,已经炸裂,看不清型号。那位有图纸或维修经验的帮帮忙。

网友:
K字头的多半是场效应管!本网站也有它的相似电路!

网友:
我这边一个DELL的电源也是用的场效应管做的电源管,型号是:2SK2485

网友:
K字头的多半是场效应管!具体要知道控制电路的IC型号才好判断

网友:
该电源控制IC为TL3842P,而不是常见的TL494;另外如果用其它K系列管代换的话,应注意那些参数?如耐压、电流、功率等。

网友:
我这个电源用的这个2SK2485参数是:900V  6A   100W  的。我给你付一个3842的图上来你自己对照检查一下吧:

网友:
换管之后要看看3842有没有坏,可代换一下看,它周边的元件也要检查一下,如果:启动电阻,供电电阻,各相关二极管,电容等!

网友:
测一下300V电压是否正常?整流桥坏也会炸管的!

网友:
在哪有这种电源的图呢?我的一个电源那5H()165R坏了,很难买到呀

网友(2008-05-29):
我也是的有好多个也是这个管击穿了.

网友:
我也是的有好多个也是这个管击穿了.电子报上有,是在2007年合订本上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