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更换

楼主(2008-04-29):
请教各位高手,150欧的电阻能用50欧的更换吗,我修了一台显示器行推动电路一个供电电阻烧坏了,是150欧的,可是我手上又没有,用了一个50欧的更换上,不知道行不,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能 只能换大点的

网友:
你换上去后,搞不好要烧行管,不要这样弄

网友:
行推动的供电电阻最好是原值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