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电脑如何重新分区和安装系统?

楼主(2008-04-29):
我家有台去年买的联想品牌电脑,现在系统有点问题,上网速度超慢。以前用它自带一键还原功能恢复即可。但最近不行了。用PQ、DM分区不行,好像有什么隐藏分区。在网上查了些资料,说是联想电脑有硬盘保护系统或主板保护系统。请高手支招,如何去掉隐藏分区,并分区格式化。谢谢!

网友:
那你就重新装一下其它版本的系统试一下 ,应该可以哦

网友:
买联想电脑应该送你一个正版系统恢复光盘,你用那个安装一下 应该可以```如果你乱用其他分区软件``隐藏分区破坏了在修复 比较麻烦 以后一键还愿就麻烦了

网友:
用DISKGEN就可以把隐含分区去掉

网友:
开机按HOME 键看看有没有集成还原卡 。 或者SHIFT+B

网友:
一般原厂有恢复光盘,用恢复光盘恢复比较好,如果确实要重新分区会破坏原厂的一键还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