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板子诊断卡灯亮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08-04-29):
k8m800-m3的板子诊断卡灯亮电源风扇不转,开机电压正常,sb正常,郁闷。。。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怪现象,诊断卡上灯亮,不跑码,电源风扇不转,CPU不发热

网友:
老大   你能说详细点么   什么检测卡亮   电源能不转么   不加电检测卡能跑00么     你在仔细说说     是不是你电源风扇坏了啊

网友:
现在的情况就是,自动上电pci诊断卡灯亮,cpu不发热,atx电源风扇不转

网友(2008-06-29):
CPU没发热.说明CPU没工作.
看下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2008-10-28):
我这边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的 是 捷锐845D主板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IO坏了拉低了风扇电压造成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