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怪事!双敏KT600主板不能上1700+以上的CPU?

楼主(2008-04-29):
郁闷!超级郁闷!双敏KT600主板不能上1700+以上的CPU?现在我只能用毒龙700的CPU,为什么?
本来是可以上1800+的CPU,后面我不知动了那里一下,就不行了,装上去1800+,CPU风扇都不会转!,
CPU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起时,我以为是BIOS问题,后来刷新了一个最新的BIOS都不行,用1700!以上的CPU
风扇都不转!?为什么?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放CMOS电  看行不行。之前你有没有超频啊。

网友:
有些主板CPU电压是用手工跳线.看看你板有没有什么跳线.最好能找到主板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
旧主板很难找说明书,还是看下主板上的跳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我也清过,CPU跳线也跳过,BIOS也刷新过,都没有用,我头都大了,还没有搞定,只能用毒龙700了.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调过里面的设置,可是我清空了BIOS呀

网友:
是不是你动了主板的跳线啊..比如你把跳线跳回100外频..1700+的U都是133的哦

网友:
跳线

你的板子可能是跳线不对,你仔细检查一下主板的频率跳线很可能是跳线的事我遇到过那样的 事情。或者是BIOS里的设置不对。需要手动去调一下才可以任到准确的频率。有的板子任CPU 不对就出现风扇不转的现象

网友:
跳线问题,检查板子上的跳线,大多是由于这个问题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跳133了上1800+CPU风扇都不转,到底是那里问题呀!

网友:
KT600按道理可以上2400+ 是不是上错了  查跳线 BIOS设置
AMD Athlon XP  22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500+ (.13u) (512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600+ (.13u) (256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700+ (.13u) (256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6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3200+ (.13u) (512K,4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800+ (.13u) (512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4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0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5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6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6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7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7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8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9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1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9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3000+ (.13u) (512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0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5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18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2100+ (.13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XP  3000+(.13u) (512K,400,Socket 462)  YES
Sempron  22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Sempron  23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Sempron  24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Sempron  25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Sempron  26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Sempron  2800+ (256K,333,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4G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90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85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0G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33G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65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80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1G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133G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70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75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950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2G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4G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3G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2G (256K,200,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1.0G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MP  19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MP  18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MP  20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MP  16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Athlon MP  1500+ (.18u) (256K,266,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4G (64K,266,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3G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1G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2G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60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80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90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6G (64K,266,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8G (64K,266,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85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1.0G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95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75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700 (64K,200,Socket 462)  YES
AMD Duron  650 (64K,200,Socket 462)  YES

网友:
我的就是双敏KT600的,装的就是1.8G的,正常

网友:
我这块板本来也是可以上的!后来动动就不行了,就上不了1800+,装上去机都开不了,主板CPU跳线就一个在CPU座旁边,我跳了都不行.把BIOS清空了也不行.我也很奇怪.不是跳线的问题,因为我主板的跳线我设置了,BIOS的跳线也设置了,都不行.只用1700+以上的CPU就是开机不了.BIOS我是刷最新的.版主和大侠,救救这块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