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闪一闪后无信号

楼主(2008-04-29):
一台电脑,正常进系统 开机不久,出现屏幕一闪一闪的,过会儿就无信号.排除其它问题以后,认为是显卡问题.拆下显卡观察,显卡1084低压差稳压器发热量应该很大,把pcb板都烤黄了,推测紧挨在它旁边的两个16v/470uf电容,有可能电解液干涸,造成不稳定.换之.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今天也遇见一个问题,ASUS P4B800-X 代码正常走,显示器也是绿灯了,不过就是没显示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