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针脚断了两根怎么修复?

楼主(2008-04-29):
我有一块P4,478的CPU针脚断了,采用方法修复最好?

网友:
补充点,针脚用什么材料做,怎样焊接最好?

网友:
这么精品的帖子你竟然没有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ght=%2B%C3%FE%C3%FE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坏板子好找,断针不好找,没有坏的CPU怎么办?

网友:
370有,针脚粗细不一样,我比较了一下,肯定不行

网友:
有些针脚断了不影响使用的,试过了没?我上次断了三根针都正常使用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找米,再做饭。

网友:
试试用478假负载的针吧.假负载也不贵

网友:
再绕电机的地方有卖漆包线的,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漆包线去皮可以用,套用一句广告语:挺好,这么多年一直用它

网友:
确实是好办法,坏板子好找,断针不好找,没有坏的CPU怎么办

网友:
问当地电脑修理铺子要两根针脚吧,一般应该肯给的

网友:
找个坏的cpu,把针插下来,用热风枪补上去

网友:
   用热风枪..你可真是高手呀!
那么密的针脚竟然可以用热风枪修复,我佩服你!
不把其它针脚弄掉我可佩服你五体投地

   最好是用烙铁, 那种头是尖的,
用什么材料,上面也写的那么多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
关于CPU接脚的方法

在主装电脑时难免会出点以外的,经常会不小心把CPU的针脚搞断。如果碰到这种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本人对这问题基本可以解决。CPU断脚如果还有焊点的话就还可以接。材料:锡线.32.678晶振.松香.一把40W的烙铁(主:烙铁头要小)剪指甲(不能用剪钳),CPU断点加点锡.晶振泡下松香在加锡。对准焊点接上去即可.剪掉多余长的脚。建议用坏的CPU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行货的话,直接申请保修!!

断针好像没保修的。。。。。。

网友:
用网线就可以,我曾经搞过断32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