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 主板南桥不复位

楼主(2008-04-29):
ms-7102 主板南桥不复位
主板加点
1。测试卡显示FF(直接就是FF,不跑任何数字)。
2。测试卡rest灯常亮(加电后一直亮着)
3。测量主板上的cpu供电1.18v。内存供电2.56v。显卡供电正常(12v,5v,供电正常)
4。不加电的时候rest排针电压是2.55v,加电后测量rest排针4.25v。
现在还没有做任何措施,以前遇到南桥不复位的情况都是cpu供电问题,现在我认为应该是单独的复位电路。没有想好是哪里问题,所以,还没有更换任何元件。

网友:
如果你确定电都对     你在摸摸有没有芯片过热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有80%的把握说是CPU座的事

网友A:
不加电时RST排针怎么会有电压呢????

量MS-6的第2脚是否有的电压?

如果没有,则量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如MS-6的45脚的ALLPWRGD信号是否正常发出.

网友:
来这个论坛没几天..作为硬件维修人员.真的学到不少经验..一直听到大家说的MS-6 我想确认一下"MS-6" 是I/O吗?

网友:
不是IO
是V星的专用芯片
开机复位,各电压点的电压控制调节   都靠它了

网友:
LZ的VCOR=1.18V
我认为有点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时RST排针怎么会有电压呢????

这种情况是在接通市电,让主板处于待机状态下时,测量到的。触发pwsw排针,让主板加点后,rst排针上的电压为4.24v。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还有就是,ms-6现在在我脑子里就是一个迷,哪位兄弟有它的pdf啊
我在论坛里没有找到。用google也没有找到它的pdf。

那还得麻烦飞翔大哥。帮忙解说一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