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 D865PERL故障

楼主(2008-04-29):
INTEL原装板 D865PERL
今天找到一个P4 2.0 CPU 实测电压如下: VCORE供电1.45V DDR内存供电2.5V 内存负载电压1.25V
AGP供电(末插入显卡)1.56V PCI A14脚 3.4V A15 3.4V
点PWSW开关能关机.RESET 开关,DEBUG卡上的复位指示灯会闪下.
现在的故障是主板不跑代码.,请教各位如何检修?
[
]
cpu
显卡

网友:
自动上电不是IO,就是南桥,还有可能是那个三极管有问题,就是连接绿线的那根管子

网友:
INTEL原装板大部分有通电自动触发的 正常 0.9V也对的 当上匹配的CPU电压自动会调整过来的。就按不跑CPU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偶遇的回答,我先打下值,再刷刷BIOS.

网友:
有通电自动触发的 正常 0.9V也对的 当上匹配的CPU电压自动会调整过来的。就按不跑CPU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板子需要C2.0G以上才能行,如果上了2.0G以上的CPU还不行,请测电压,它的电源管理芯片坏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如果电压正常还不行,刷BIOS,最后一招换IO,INTEL主板主要常见问题在IO和BIOS.

网友:
首先:确定你上的CPU是不是C 2.0以上
如果是
那板子就存在故障 0.9VVCORE明显偏低,老是自动上电肯定也不正常
先将IO取了,如果不自动上电了,就先直接更换一只IO……………………

网友:
实测电压如下: VCORE供电1.45V DDR内存供电2.5V 内存负载电压1.25V
AGP供电(末插入显卡)1.56V PCI A14脚 3.4V A15 3.4V
点PWSW开关能关机.RESET 开关,DEBUG卡上的复位指示灯会闪下.
现在的故障是主板不跑代码.,请教各位如何检修? 自动上电已经解决

网友:
各个检测点都正常的话 就刷下BIOS看看 基本都是BIOS的毛病~~~~~~~~

网友:
刷下BIOS看看 基本都是BIOS的毛病

网友:
按不跑CPU修吧,有片选就先刷个BIOS,不行就量AD线吧

网友:
请测试擦BIOS.. 或者换IO

网友:
我看好象是VCORE供电1.45V
` ` 应该是VCORE供电1.7V才算正常吧
`
` 按照CPU供电去修吧
`

网友:
BIOS问题........用编程器写一下 INTEL的板经常BIOS出问题.....

网友(2008-07-18):
最后到底是什么毛病啊,楼主到底修没修好啊,我这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板子,不跑码

网友(2008-11-21):
看看CPU座子或者桥有没有虚焊或损坏

网友:
没有积分了 晕哦呀

网友:
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压一压CPU看看是不是座虚焊了,还有就是你确定你的U 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