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2ed主板在欢迎使用界面死机

楼主(2008-04-29):
qdi p2ed主板在欢迎使用界面死机,鼠标能动,但是比较卡,键盘数字等也能亮和灭,也比较迟钝,确定是主板问题,因为我换了块主板后问题解决,时间也是当前的没有改成1999年,这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高手给个思路吗?虽然已经打发走了客户,但是还想修修这块板子,全当练习了

网友:
再顶上去最后一次,如果没有人回答就让他永远沉下去算了!

网友:
你先进BIOS看看档不档机,如果BIOS里不档机,可能是你的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检查板载设备,键盘鼠标口,特别是声卡网卡之类的~
另外电容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描述不具备判断问题的条件,这块主板的驱动出错也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
板载设备换完了,CPU,内存,显卡,硬盘,现在确定主板问题,因为换块主板所有都正常了
主板电容没有大肚问题,换过键盘鼠标也不行,

网友:
主板BIOS有问题,建议刷一个试试,一块联想的810的主板,第一屏就死机,有时能往下运行,刷BIOS后正常

网友B:
coms放电试过没有?我碰到过几块,开机界面死机,放电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放电试过没有?我碰到过几块,开机界面死机,放电了就好了

电池换过了,电也放过了,现在又进了一步,就是过第一屏死机,本来应该出在第二屏的时候,出现一个光标在左上脚闪烁,估计不是IO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2009-03-10):
搞好了,主要是近来无事就拿出来看看能进系统但是慢,特别慢,从起就进不去了,再次起不能到第二屏,觉得应该是悠澜客版主说的那个电容问题,虽然没有鼓包,还是把3300的两个电容换了,这下进了系统了,从起几次正常进系统,哎,终于窝囊的修好了这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