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QDI845GL的怪问题

楼主(2008-04-29):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客户说是点不亮`~
上电一测,复位不正常,触摸发现8100网卡芯片过热,八成是遭雷击了~~
换上好的后就OK了`~装机,测试都没问题,网卡也找到驱动好了,
问题来了``接上网线后网卡的接收和发送数据包为0,以为换上的网卡芯片也有问题,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直接拆下来,外接了一块PCI的8139网卡~~还是不行

网友:
系统问题看了没有,有时候病毒或没有找见网关服务器也是这样

网友:
以前见过这个东西 好像是时钟 还是晶振什么的  我忘记了

网友:
一般都是摘掉网卡芯片,插PCI网卡。你外接8139后摘掉后换的哪个网卡芯片了吗?

网友:
系统问题是可以排除,因为我从98.ME.2000.XP装了个遍,网卡驱动都正常,连接也正常,就是没有数据包流量`~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插PCI网卡试下,看有为有问题,

网友:
南桥也坏了吧>>>>>>>>>>>>>>>

网友:
清下BIOS看看吧  不行就重新刷下BIOS!!!

网友:
清下BIOS看看吧 ,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