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短路,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29):
5V输出端短路,高手指点一下    :( :( :( :( :(

网友:
查笔记本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是好好,3。3V供电都正常了,5V的电感对地阻值很小,是5V后极短路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方维 -10 灌水

网友:
5V是给硬盘啊 等等等 及某些后级电压供电的 呵呵 兄弟你慢慢查

网友:
学习中。。。。。。。。。。。。。。。。。。。。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将电感输出端与后级断开,看看是那面的故障,是在不行就强行加个低电压让短路的地方发热,从而进行诊断。

网友A:
强加了一个3。3V的电压不行,我用的是可调电源,电压一下子就下来了,电流一下就上升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用电流法烧吧。 :) :) :) :) :) :)

网友:
检查电容

有可能去耦电容损坏了,找起来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加了一个3。3V的电压不行,我用的是可调电源,电压一下子就下来了,电流一下就上升了,电源保护了。

你把可调电源的电流控制在1A左右,再加5V,应该可以摸到短路元件发热。

网友:
那可不是好查的呀我也遇到一个查了*脏话*一下午才找出来一个电阻挂了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把机器型号写出来啊
短路我一般都是一级一级的断啊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加电压烧了,呵呵,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中维,呵呵!是贵阳的中维吗?多多学习.

网友:
不是``````用电流法烧板是怎么样来烧的

网友:
用ATX电源之5V输出为之供电,可串一3A保险,快速测电容集成块等发热

网友:
好办法呀     在下谢了````````````````````````````

网友:
楼上的说发没有错,但长时间加5V的话,会把出问题的那个小东西或芯片之类的烧了。

网友:
5V供电太多了你要先搞清楚是前及短路还是后及短路查查跟5V有关的电容二极管试试吧
你是北京的中维吗?你门那不是要高手吗?

网友:
你门那不是有高手吗?

网友:
用电流法烧,,,,,什么是电流烧法?不解,希望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在5V电感接个电压上去烧看哪个IC温度高!!!!

网友:
断开5V精密电阻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后级短路可强加5V外接电压看那个元件过热

网友:
终于知道什么是电流烧法了
终于知道什么是电流烧法了,谢谢各位前辈啊,我也是中维的,不过是学员

网友:
是下管還是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