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张先生进来看一下 如果全部做好了发张完整照片

楼主(2008-04-29):
张先生原贴如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85783c738597.jhtml
这几天做了个BGA拆装工具 下面用红外加热,上面用热风枪吹,试加热了一块 英特尔 965主板CPU座虚焊 成功 还没换过桥试试
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没有温控器 看了这个图片的介绍 有一个问题,图中传感器的位置就是接温度探头的地方吗?如果是接温度探头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呢,认不认方向,正负极什么的啊 如果接了温度探头,在数字屏上面能显示出温度吗?
还有买什么样的温度探头好?

网友:
我没有实际做过,只能回答你我了解的情况。
温度探头应该越接近被测物越好,这里的传感器就是指探头。探头有些类型是有方向的例如我买的表上带的K头。成品温控器接上探头应该显示的(温控器当然是加电的)。对于我们的维修使用400度左右的探头应该是适当的。探头也不贵,即使弄错也就是多花10来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