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故障

楼主(2008-04-29):
我修一台三星788DF的显示器, 因STV9118击穿, 更换后有显示。 但表现为线性不好, 且显示器面板操作按键无反应  ,指示灯闪烁。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控制CPU有问题?望高手赐教!

网友:
我是新手,帮不了你 呀;;。。。。。。。。

网友:
应该是场块的问题吧,你查一场输出供电.及滤波电容,

网友: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可能是数据不对
写一个数据上去看看行不
不行还是要查电路上面的问题

网友:
:) :) :) :) 你换的9118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显示器面板操作按键无反应 包括电源开关

  其中R503 R506烧坏  Q509电板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