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炉烤478座加焊失败记!

楼主(2008-04-29):
看了论坛电炉解决478座空焊问题后蠢蠢欲动,行动:
1、拆了个电热饼(就是冬天取暖用的电暖宝)里面的小电炉,直径10厘米左右吧,接好了线放砖头上就成了;
2、拆了个费电源铁皮,敲平了,利用本来就有的删格处,剪出6厘米见方比478座稍大的小孔。

待修主板:一块南桥大芯片的845小板,使劲按座可以启动,一松手CO不动的,典型空焊。

失败经过:
1、电炉两边各放一个电源当支脚,搁铁皮,再上搁待修主板,478座对准方孔,板里电炉3厘米左右。
2、拆478上盖,注那种有难闻气味的液态助焊剂,上放一个P3CPU散热片做压重,开电炉。

不久发现热量太大太快了,主板变形严重,本来478座空焊一般都有点突出了,一烤变成碗底样鼓了(夸张说法,大家领会意思),俺一看就觉得要糟,更糟糕的是后来锡珠倒是融化了,因为从侧面看都有压得扁扁的了,看来用散热片太重了,(想起以前有网友的加焊贴记得是放5角硬币的,后悔啊~~~)赶紧拔电线,等冷却。看看也不象,好象都有亮亮的小焊珠压到外面来了

完全冷却后上CPU试,上电,只见诊断卡什么码都没有啦~~~~~按压478座,依旧沉默,原来的C0也不会出现啦

彻底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温度掌握的不行~~~~
怎么不上传几张图片

网友:
很强大..
竟然放散热片..
.貌似我加热CPU座子..
什么都没有盖..
不过 有的时候 可以成功..
- -!
下次试试盖个5角..

网友:
LZ都是揭开盖子 注 助焊剂吗 ,我觉得 助焊剂 弄到CPU座子里的针脚上 不太好  我都是从侧面注
我做的成功率也太低了

网友:
漫天飞斑竹,你的电炉比俺的大多了,主板离炉子距离多少?

网友:
不在于上面放什么,散热片和1圆硬币我都用过,关键是温度-时间控制,熟能生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侧面注也一样的,由于虹吸作用,都会吸附上来的。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这东西干了后会不会影响镀金针脚的接触。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在电炉上放个石棉网的话可能温度升高时会均匀些,.你现在直接搁电炉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别灰心,继续努力
多练肯定可以成功
火候控制很关键

网友:
热风枪很好用。也不贵了。何不试试。我也是新手但吹了两次都成功了。

网友:
搞好后要把针座洗干净,以防到时CPU针被粘拿不出来。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微波清洗机(具体什么名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大家别笑),就是洗主板的那个东西大家有用过的吗?听说对付这种cpu座之类的需接和脏了的问题效果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046-1-1.html
主板离炉子距离多少?我在我帖子已说明~~

还CPU针被粘拿不出来      烤完座用刷子一刷OK
没用过炉子和助焊剂的都别给我睁着眼给我瞎说 最恨的就是不懂装懂的 ~~~
这里异眼说的很对  关键是温度-时间控制,熟能生巧!

网友:
在座子里灌满松香也是有可能嘀
以前卸478的散热器时十有八九会把CPU带出来,这座子锁不住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

我加焊从来不放什么东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