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芯片是什么芯片,引脚定义如何呢,

楼主(2008-04-29):
SE9174、WB80XXA 、WS78LO5、WB8011A、 35D56NK-7407。另外的的主板是杂牌主板,跑电路时,发现有好多的IC不认识,找资料也很难找,跑CPU供电电路时,发现这也是三相供电(根据有三对“MOS”管,三个储能电感,但是那个下管应该是一个肖特基管,也没看到另外两个从电源管理芯片,主电源芯片也找不准,怀疑那个双插直列式的3CCHYKK-TL494CN的是,但上网上搜索没有任何结果,也不知其管脚定义是什么,)不知怎么回事,谢谢了,跑这个电路非常费事了,因为好多电源芯片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其管脚定义,

网友:
另外我的这块板子是INTEL,845的板子,04年装的机子

网友:
WS78LO5  是三端稳压管,一脚输出,一脚输入,一脚调节输出端电压。输入端电压要大于输出端。SE9174是不是5个脚的,是5个脚就是给内存提供VTT上拉排阻供电的,中间一脚和上面一脚相连,一脚接地,一脚输入,一脚输出,一脚接电阻接输出脚,是控制极。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其他的我也不大清楚,你可以搜索引擎查询下。

网友:
SE9174、WB80XXA、WB8011A是八脚贴片芯片;35D56NK-7407是一个14脚的贴片芯片;双插直列式的3CCHYKK-TL494CN那个是16脚的

网友:
SE9174是8脚的?那么你测量一下,应该有一边4脚直接和ATX的3。3V直接相连的,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测了不通呢,不知怎么回事啊,谢谢你啊,请问你的QQ号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3CCHYKK-TL494CN在ATX电源中用得很多

网友:
跑线路刚开始都迷糊,慢慢就好了,平常多补充点电子基础

网友:
但是一些芯片的脚位定义和世芯片的类型不知知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基础都很差,慢慢来啊。今天查了块V星的主板,ATX9脚出来接的是一个8脚IC,型号是NIKOS,P2103HVG,AEP10479逗号是因为一行显示这么多的原因。我猜这些是电源管理IC,由它转换待命5V电压,14脚接的是MS-6G,应该是防伪芯片,48脚的IC。

网友(2008-06-25):
TL494CN是电源IC

网友:
SE9174
2.0A Bus Termmination 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