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启动时滚动条要转30次

楼主(2008-04-29):
求助T43启动时滚动条要转30次的问题!
说明一下就是我装的不是OEM版\而是GHOST版的\平时装这个版本开机滚动条只转2次就进了!
为什么T43要转30次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主板高档反而更慢\
T43的配置:PM1.86G 1G 40G COMBO 14.1"TFT(1024*768) ATI X300 64M 56K 1000M 802.11a/b/g
希望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装了N次系统了!

经过好一段时间啦!我终于用软件驱级了BIOS!
我说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只转6次就行了!
之前有升级BIOS、但是都升级不了!
只能用软驱升级!

网友:
我的意见是换张光盘试试  行不行???????????

网友:
呵呵 先排除内存问题  感觉你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已经碰到过 发现拔了光驱就快好多~
还有就是电池有问题好像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个人意见

网友:
BIOS设置里的启动选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拔掉光驱看看  今下午我遇到一个台式机就是这种情况 。换光驱跳线也不管用。换了一个光驱就好啦。

网友:
你装过好多次了 装的都是同样的系统吗?  如果不是  就把网卡 搞掉 再装 试下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
我有内存没问题!
还有进入系统之后一切正常工作!
测试3d也OK!
没有死机和蓝屏的现象!
就是启动太慢而已\要走30次!搞到我的头都大了!
修改一下注册表\重新启动会快一点\只要6次啦!
我重新启动了好多次都是6次啦!我以为正常啦!
但是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恶梦又来了\又是30次!

网友:
安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不行再换个硬盘试一下了 :victory: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全部都试过了!
安装版的也装过!
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啊!
还是T41好!转两次就进入系统了!
想不到915的板还是这么垃圾\都比不过855的!

网友:
换个BIOS试一试。 :)

网友:
刷BIOS版本还是换BIOS芯片?
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呢!
从来都没有过要转30次这么久!

网友:
在系统特性设置里有几项开机选择等待的,关闭之后呢?

网友:
我搞这种问题的机器一般是把那些PCI设备一个一个拆掉试,网卡和PCMCAI芯片出问题都有可能这样哦。

网友:
还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真的搞不懂!机器热了的话好像就很正常滚动6次就OK!
但是每天开机的第一次就真的要30-32次!
还有就是现在在用的过程中会蓝屏啦!
重新启动又没事啦!
不知道这蓝屏会不会跟主板有关呢!
还是硬盘!

网友:
主板的 可能大  建议 检查硬盘接口和接口通向的那个硬盘管理芯片 在 FBM旁边 它背后都是 33的 小电阻 建议全部查一下  最后的 可能就是 显卡脱焊

网友:
蓝屏重启能自动修复的话一般是软件的问题了
建议:1、还是最小化试试
         2、换一个版本系统(注意驱动)

网友:
你用MHDD 扫一下 前面的10% 和最后的10%看看 有没有坏道什么的

网友:
显卡肯定是最大的嫌疑,,,再个就是bios升级看看

网友(2008-06-04):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到现在也一直这样用着!
BIOS又升级不了!
换了好多版本的BIOS了!
都是刷不了!
特别奇怪!搞那么多IBM的本本都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另个牌子的内存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虚焊了造成.

网友:
南桥也跑不了....

网友:
我同意辉哥的看法    南桥虚焊   我有修HP的6320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的T43故障原因是南桥(82801FBM)有空焊,摘下重新焊上就行。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上面有人说出故障原因了,我是看了楼主的故障描述直接就去回复了,向25楼表示谦意。

网友:
还没解决呢?看来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台T43跟你一样,后来重焊了显卡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各位大大的的方法都可以去试下看看
滚动条的时候好像是内存在重之巴,怀疑内存有点问题要不久时主办了

网友:
我遇到过此类问题,运气好的话,在注册表里面改相应参数就可以,以前搞过,现在不过忘了,兄弟可以在网上搜来试下

网友:
先把BIOS的参数设成回复成出厂值,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还查什么啊 如果是我直接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