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FORCE3主板通电开机跑码02故障?

楼主(2008-04-29):
一块杂牌NFORCE3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诊断卡跑码02 。诊断卡上CLK灯启动时亮一下,然后RESET灯常亮。
请问高手,是何故障,是I/O芯片问题吗?如何修复

网友:
REST灯常亮

首先应该检查整板的供电

LZ,先检查一下CPU供电,内存供电,桥芯片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