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网卡怎么啦

楼主(2008-04-29):
前些天发表的《主板怎么啦?》帖子没能解决问题,计算机也就暂放在那儿了,见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1176-1-1.html。今天想把这机器上面的网卡在其它机器上用一下。安装好后没事又想检查和试一试那个815老主板机器。一开机奇迹发生了,再也不“一顿一顿”了,居然一切正常,真还有点百思不解。因为只取了个网卡,估计是那个网卡引起的了。立即又将那个“借出”的网卡装上,故障又重现了。
      真没法解释,这个网卡是DFE-530TX。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个网卡引起的故障啊!这个网卡原来在这个机器上也是用得很好的,换到另一台机器上也能正常工作。就是突然不能与本机“兼容”了!并且没法解释这种网卡“自发(好像不断给计算机送出什强大么信号似的)”现象啊!,望高手解释呀!
      这个故障时只想到显卡、硬盘、数据线、主板等等,就是没有想到与其毫无关系的网卡啊。因此提请同行们遇到这类故障要“想开”一点,往往想不到的、认为与其无关的事都会发生和出现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通常主机出问题时 最好最少化硬件 来测试。然后一一排除。

网友:
我想问一下,后来这块主板上用其他网卡试过没有?能正常使用吗?还有,此网卡你换过插槽试过吗?
你说你的主板有暴电容的,你查过电源没有?问题还是要考虑多方面的.

网友:
网卡也可以不兼容?
第一次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原来这网卡一直在该机使用,也就没有考虑再换插槽了。又因为这机器一般只作办公录入打印用,也就没有再试其它网卡了。我不知道你说的主板上的电源还是主机电源,主机电源是换过的,上面说了的。我想主板上的电源应该问题不大,其它设备正常工作啊!如果只是这个插槽上的电压不正常,我想那种可能性比较小吧。

网友:
排除鼓掌要采取最小系数法,这是维修人员学习维修之前必须掌握的基础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