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好多经典问题啊~

楼主(2008-04-29):
1:IBMT43 拿来说硬盘被锁了~客户说是朋友送的(以前在国家机密机关做事)
要重装系统但是发现无法对硬盘进行操作 MHDD测试硬盘是好的 无法分区(试过了很多分区工具HD4 FDISK DM PQ PM) 格式化没用 用GHOST停在开始处不动 慢装没用 无论怎么操作 硬盘都是原本分好的那3个区 里面的资料都保存完好~ 这个我怎么想都不是硬盘坏了吧~ 正常开机的话能进入到XP滚动条 但是进去就蓝屏~
这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谢谢了

2:机器没3。3V和5V 待机0.02 按开关能上电吗?就是数字电流表会有反映吗?

3:一ASUS A3开机电流到0.36 然后就0.26-0.36来回跳~就发现CPU周围一电容被击穿,换了老样子,还没来得及查~给点意见~

网友:
谈何经典,翻书即可,可书上不全有,不全是经典

网友:
第一个硬盘问题小弟真的没遇到过 各位大哥给个解决办法啊

网友:
硬盘加密,要是想用硬盘就要动主板上的加密新片,还不换块硬盘呢,现在的硬盘又不贵

网友:
主板上的加密芯片?还没遇到过,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

网友:
   要用硬盘,要动主板上的加密芯片??如果真硬盘加密,哪不是对硬盘解密就行了吗?
怎么还要换主板上的加密芯片啊!有点晕!!!

网友:
这不像是硬盘加密啊~开机也没提示要硬盘密码~~

网友:
另外2个问题很低级啊~ 没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A:
乱七八糟的,根本没理清思路!所以不好回答!

网友:
是硬盘加密吧,在BIOS里面设,我的联想150也有此功能,换过主板后,就需要密码才能用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七八糟的,根本没理清思路!所以不好回答!

改了下 应该通俗易懂了吧 麻烦给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