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天的6Y C-SF

楼主(2008-04-29):
前天开了一只6Y的C区SF
NND
开了两天一夜了,PC3000卡上的灯还在不停的闪…………

不知道好久完的到

网友:
在C区开SF要这么长时间呀?我还没有遇到过,我的进C区开的时间都不长的,断电后直接进A区继续跑的。

网友:
看看跑到哪一步啊!

看SF进程跑到哪一步啊,如果是0000 start stop 这步表示跑完了,即使还在闪灯,都没问题了,我之前也试个一个6E的一直在闪,但已跑到这一步了,断电后一切正常,修好了!

网友:
已经从A开始跑了

网友:
看下是在那里循环吧
在做下去也没用了的

网友:
看一下流程是不是死循环,如果不是就要以外挂电源了

网友:
流程不是有问题吧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

网友:
第二个38有可能跑很长时间 等等看 :D

网友:
唉~~~~~~

要是停电怎么办

网友:
停就停呗 来电继续跑 不耽误 :(

网友:
今天灯还是在闪
直接断电,停止SF

但坏道还在,和没有做SF之钱一样

网友:
我的6YSF怎么都做不起来,不到一分钟就停了,6Y做SF从来没成功过

网友A:
C区开起SF如果没有关闭0089好像不会直接转到A区,C区也就三十分钟以内,太长看看到哪个流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区开起SF如果没有关闭0089好像不会直接转到A区,C区也就三十分钟以内,太长看看到哪个流程吧

呵呵!落叶流声你做了这里的版主.恭喜!

在C区跟SF有一种情况不关0089也可以跑过去的,
就是修改18模块进C区,跳线处于正常模式的时候.

感觉从C区做SF二天没有做完的话.可能出现问题了,再做下去也没意义.
停止SF.进去看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区开起SF如果没有关闭0089好像不会直接转到A区,C区也就三十分钟以内,太长看看到哪个流程吧

我这只盘没有关闭0089,但还是能够跳到A
但就是跑了几天下来,根本没有效果
从灯闪烁的情况来看,仿佛好象一直在哪个流程卡住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