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现在不时的有自动重启现象

楼主(2008-04-29):
我知道论坛上有这种现象,但是我参照操作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配置:  CPU  INTEL PENTIUM 4  CPU 2.6GHZ
         NB    INTEL 845G
         SB    82801DB(ICH4)
         I/O   IT8712
         内存 DDR 512MB 两条

现在的现象是大概一天或者两天,甚至更长就会自动重启;
之前刚装系统不到一个月,是由于系统太慢,但是之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及散热问题排除了吗   显卡 内存换个试下 还有就是硬盘有没有坏道 替换法~~~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将机箱拆开了,
现在还没有重启过,
好象和散热有关哦!
呵呵

网友:
显卡 内存换个试下 还有就是硬盘有没有坏道 替换法~~~

网友:
散热的问题吧,先处理散热,再查内存,排除法试试

网友:
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用橡皮搽净内存金手指试一试。

网友:
跟楼上的意见一样,你把机箱拆开,详细检查一下你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