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25代码

楼主(2008-04-29):
我这里有块捷波J-P4V3的主板,在跑诊断卡的时候,在25的时候停了,但是我用力压住北桥工作正常,在工作正常的时候我不压北桥马上不跑码,我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请大虾们帮解决一下~~~~~~~~~~在发贴时已有两块板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那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
加焊吧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虚了,加焊试试吧,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NB吧]\
\北桥虚虚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别加挂了哦

网友:
正常工作,代码还是25吗?还是还有改变.
如果不是25的话,先查一下自带显卡头会不会出现接触的问题.
除了这个,我想也是北桥虚焊了,正如你说按北桥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