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显示为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29):
硬盘为ST380021A用MHDD4。6扫硬盘后一段正常一段显示为W,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能修好吗?要怎么操作?
硬盘

网友:
你把一项扫描参数打开了
意思是扫描到坏道,就自动擦除

网友:
那这样做有效果吗?以后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
呵呵,是要检测看看有没有外道的。。。不要修复才好

网友:
这个用过后,好象数据也就彻底玩了 恢复不过来了````

网友:
erase 功能被打开了! 显示为W的地方的数据会全完蛋

网友:
是你用了MHDD中SCAN功能最后一项erase elays删除等待,用途是先擦除消除假象坏道,然后加入G表。不过G表很小,效果不明显。推荐ST的盘直接跑自效准,坏道很容易加的

网友(2008-09-01):
修复并
加G表

网友:
呵呵,感觉好像这个W没什么用

网友:
46版的还可以啊 。我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
W = write 写盘操作。

网友(2008-10-18):
MHDD扫到S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但是不懂啊,又修复不了

网友(2008-12-25):
我扫出很多W看来我的数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