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芯片组的865板子,上电就是C0

楼主(2008-04-29):
一块INTEL芯片组的865板子,供电都是正常的,可是一上电就跑C0,CPU座子对地值打了,好的,NB和SB都压过还是不行,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呀

网友:
上的是什么CPU 有的杂牌子的865上CE1.7就不亮 必须上2.0以上的才行
还有就是还挑电源

网友:
座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BIOS是座子的还是焊接的,如果是座子的,有可能是BIOS芯片和座子接触不良
我搞了几片INTEL CHIPSET 的跑C0的是BIOS芯片接触不好.

网友:
座子虚不虚焊,最好是用带灯测试仪测试一下比较准确,至于座子正常的情况,LZ可以尝试刷写BIOS程序!

网友:
对于这个故障。常见的就是刷BIOS 大多数都可以解决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