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硕泰克板频繁死机

楼主(2008-04-29):
最近有一块硕泰克主板,型号为: SL-75FRN3, CPU为:ADM 速龙2000+ ,内存为: DDR266 256M ,硬盘为: MT 6E 080L0的盘, 症状为:进XP系统无规律的频繁死机及重启,但不蓝屏!!
      开始维修: 一看板上的电解电容全好的,没有鼓包的,再测各重要位置的部件也正常,本着从简到繁原则, 先刷BIOS, 重启现象消失了,但依然频繁死机, 怀疑IO芯片有问题,接着换IO,故障依旧,接着想换晶振,后想了下,之前有一例是块845的板也是频繁死机的,当时是个CPU出问题,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找了个AMD 速龙1700+的替换原来的2000+, 开机进系统,连续几个小时过去了,依然稳定运行,之前1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我再让它运行一天,都正常了!
     至此,故障排除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再见啦!

网友:
像AMD 这样的CPU最容易坏,一般都是因为散热不良引起的死机居多

网友:
本人没用过硕泰克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