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6600gt top agp花屏

楼主(2008-04-30):
asus 6600gt agp开机花屏,进windows不花,装驱动直接重启黑屏,装不上驱动

网友:
低版本MATS不支持此卡,哪位大侠有高版本的MATS发个给我,不胜感激!!!!!!! E-MAIL:  hlstation2@hotmail.com

网友:
装不上驱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
装不上驱动多是GPU或bios的问题。。。。。。。。。。。

网友:
那花屏问题是,GPU或BIOS哪个有问题大一点?

网友:
开机花屏都可能是RAM不良或者BGA不良了

网友:
今天用MATS4.78测了显存,显示第二块显存出问题了,拆之

网友:
结果,花的更厉害。。。。。。。由此断定GPU损坏

网友:
这么快就判死刑了?拆掉有没补上啊,没显存本来就会花屏。

网友:
6600gt显卡GPU虚焊会不会导致花屏?

网友:
决定加焊GPU先。。。。。。。。。。。。。。

网友:
把显存焊上再测试一下呀

网友:
装不了驱动

检查 BIOS

网友:
我的msi 显卡为什么花屏啊

开机花屏,测其他显存都正常,但是一号显存阻值不同,能拆不,拆是只拆一只还是要拆对称的一对?

网友(2009-01-03):
应该是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

新诚达 -5 重复发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你个
这个是mats6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显卡看似简单,还是把基础看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卡花屏你可以在DOS下做一下测试,自己先排除问题 再发贴
如果确定显存好的话,你可以刷BIOS和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