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检测方法

楼主(2008-04-30):
首先声明 这篇简短的文章是转贴于其他论坛,我看完之后觉的简短实用就共享一下,我认为作者也不会怎么生气。

                                                                 电源芯片检测方法
一般现在主板坏电源心片的可能性很大,电源心片坏了,CPU一般无温度,这时你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电感与地的通断,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先把主板上有几个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取下来,如果电感还是短路,则主板电源心片绝对坏了!还有调节电源的三极管坏了的话,三极管旁边的电容一般也就坏了(主板电容好坏的检测那就太简单,只用看就行了,电容坏了,绝对电容的正中间绝对会冒起一小部分)。{BR}怎么样,够简单吧!哦,还有一点,换了主板电源部分的件,上CPU之前一定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

有的新手(比我还要新的新手)可能看不懂      ”如果万用表叫一声阻值上长的话,电源心片就是好的,如果电感对地短路,主板电源部分绝对有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意思是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挡,蜂鸣挡就是把两个表笔放在一起,万用表就会叫的那个挡。把万用表打到蜂鸣挡之后,用一支表笔接电感的一脚,另一支表笔接地,这个时候万用表就会响,响1-2秒就停了。在这个时候万用表显示出来的阻值是一直上长的(至少我测试的是这样我用的是数字表)。如果长响的话就说明短路。

网友:
太简单了吧这是
有些电感对地短路也有可能是那些场管的问题

网友:
晕倒,那有这样的思路.思路不是死的.这样的修法,不但会把板修死,还会把人也修死掉.
如果电源IC真出现问题,电感也短路的有多少块?电源IC会引起电感对地为0,可是,遇到这样的板总觉得太少.如果电感出现对地短路,是不是有必要把CPU供电的MOS管,全部拆除呢,一般只除下管,或电源IC及或电解电容,或极少贴片电容.而且遇到LD1010D做下管的话,你怎样量电感它都是对地的,你要去掉LD1010吗?"先测测电感上的电压在1.5V-2.0V之间才能上CPU!!!"这样的电压只能是相对于845的板,那么很多865,875,945以上的板呢?只是想说,这样的思路不太对,还要再仔细想想.

网友:
这文章在网上很早就有了,这种方法太简单、片面,建议新手还是掌握原理根据原理检测、维修故障。

网友:
先学的简单的先.谢谢了.辛苦了哦

网友:
建议新手还是掌握原理根据原理检测、维修故障。

网友:
俺是新手。还是根据理论的指导下掌握基维修原理下手。比较可靠一点。当然有时经验更具有实用性。

网友:
理论是基础,经验是实用的方法,二者相结合,针对不同类型的主

网友:
好的,在学习中,但是好像不是很具体,希望能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
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啊?思路是不是简单了点啊, 我的数字表蜂鸣档不叫,难道坏掉了

网友(2008-06-03):
新手还是掌握原理根据原理检测、维修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情况比较少,不过也有,我个人还是觉得得多了解一点后再学修吧,当然要是纯粹的练手的话,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