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修不好修

楼主(2008-04-30):
发觉现在显卡越高档越难修,以前修个MX4XXX系列,FX5XXX系列都是心中有数,起码还能修好几块。现在比较高档的显卡都不怎么好修,前几天拿来两块7600系列和一块2600XT都没修好。觉得显卡上面的电路不比主板复杂 如果坏什么集成芯片  根本就没的换

网友:
是啊,显卡特不好修,跟主板区别比较大,又不像主板那样可以打很多东西

网友:
修显卡.除了供电电路啊.显存啊!GPU虚焊啊.其它的一般都没得修啦.

网友:
我也有同感,前天朋友拿一块7300的,我就没有搞定,,,,,,

网友:
一样,马马虎虎_马马虎虎_赚一些吧...

网友:
看是什么问题啦!

较主板 还是好修些!

网友: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网友:
一般 能做的就是加焊一下显存和GPU,其它的大都搞不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我 基本也这么修!

网友(2008-06-10):
7900是DDR3的怎么植球啊!他中间有块板档着,没DDR好植啊

网友:
显卡不好修!价格要收高点

网友:
呵呵,是啊,显卡真的是鸡肋~~~

网友(2008-08-14):
显卡不好修 啊。特别是gpu

网友:
是啊,显卡特不好修,跟主板区别比较大,又不像主板那样可以打很多东西

是啊,显卡特不好修,跟主板区别比较大,又不像主板那样可以打很多东西

网友:
DDR3现卡的显存坏了,维修时关键是要把散热的问题解决好了就 好修的多

网友:
现在高档卡还是无铅的。还更加难修了

网友:
7300其实很多都是GPU的事    我觉得7300很好修

网友:
中国的电子产品快进入修不如买的时代了

网友:
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