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在某些分辨率下有哮叫声?

楼主(2008-04-30):
显示器是美格AX987+```在某些分辨率下有时候会有那种尖尖的刺耳的声音!

有时候又没有,又或者我在1152*864  75HZ的分辨率下进游戏,而游戏画面是640*860,这样的时候偶尔就会有哮叫声出现,但你让他就那么叫,它又会没了!

也不是调高分辨率就有,我在1280*1024下没有,而到1280*960下又有那声音,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出现!

我送到美格的售后去检查过,检查不出任何问题。真搞不懂是为什么。

还有个就是在刚开显示器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水波纹!  例如:将我的电脑界面全屏,在角落里就会发现,但打开浏览器全屏就不会! 这又是为什么啊? 驱动我换了满多了!但将显示器启动时间较长的话那些波纹也会慢慢没了!   在待机过程中关掉显示器再开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望各位达人指教。麻烦了!谢谢!

网友:
我见过的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滤波电容和2次升压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他说的是LZ后面的那个问题,,,LZ的第一个问题,尖叫声那其实是行频叫声,这个真的是比较头痛的事情,行频叫和一些行负载感性元件都有关系,和高压包也有一定关系。事实上修好这类问题是比较头痛的。

网友:
我想换啊,但我拿到售后那里去根本没问题!人家不帮你搞! 就说放在那里一直考机。

这显示器开久了根本就不会出现我所说的问题!郁闷了```

网友:
最郁闷的是我好不容易搬到售后那里去了,不管怎么改分辨率都不会出现那种叫声!

水波纹是因为2楼的DX所说的那个原因嘛?我先记下了!谢谢!

哪天再去检查下!这东西能检查出来的吧?

网友:
指点下吧!  要晕了

网友:
我曾经帮一台显示器换过一个新包,上1024*768*75就吱吱的叫,换成其他刷新率的就不响

网友:
不是吱吱的叫哦。  就和  耳鸣  一样的那种声音!

能先把波纹的问题解决了最好!

网友:
郁闷啊! 各位DX们。。该怎么办啊QQQ

网友:
这几天急着用电脑!又不敢把显示器送去修!郁闷的!

送去了用售后那里的电脑也查不出!   还得把自己电脑抗过去!郁闷了

网友:
能不能问下```水波纹还有什么东西是有关于它的!我记下去检修的时候和他们那里的人说说

网友:
水波纹好多机器都有,不用管他,啸叫是机器共振,尤其是电感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