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61e 开机不显

楼主(2008-04-30):
请教S61E 开机不显,原来是供电MOS坏.换了同型号的.好了.
现在是开机电流0.8 ,就是屏不亮.外接也不行.苦恼了.
ACER

网友:
看看跑什么代码再说。
:) :) :) :) :)

网友:
是945的板,没代码看.没打印口.啊有什么办法看下北桥啊好

网友:
按开机键检查电源各输出电压有无---南北挢和cpu供电有无----时针芯片良否---有否虚焊----代换

网友:
看供电切换电路中的CMOS管正常不

网友:
CMOS管?
是什么东东.没理解
按开机键检查电源各输出电压有无---南北挢和cpu供电有无----时针芯片良否---有否虚焊,基本多排除了

网友:
有时会自动上电.但就是不亮屏.郁闷啊.不知道到底上问题了

网友:
各为大侠,帮帮忙啊.没图纸.没参数.云啊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BIOS和内存上的信号线看有没有波形,检测是CPU没工作还是内存,显卡跑不过.

网友:
参考9楼说的查

网友:
我来看下.但没示波器.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显卡不过.但VGA口信号有跳变.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换的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开机电流到0.8了,感觉CPU已经工作了,应该是内存和显卡这一块了吧,看一下内存上的时钟,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