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到这个论坛,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2008-04-30):
以前没有来过这里.今天一主板出现问题导致心情很烦躁,不停的查阅相关资料.搜索到了这里,看了几帖发现高人实在多,特将我遇到的问题呈上,希望诸位大大能帮我解决.

一款板 映泰 T force 560 A2+..3800的U,今天下午想将CPU OC一下,结果OC失败导致我抠电池数次..在开机发现无反映,按开机键没任何反映,什么风扇都不转,换电源,依然如此,于是强点电源启动,进系统 一切正常,但是BIOS设置已恢复,进系统会出现不定时死机.

本人是个菜鸟,希望诸位能帮我参考下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池旁边的元件损坏?

鞠躬!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电池看看,OC失败,电池放电的多,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或者在短时间之能抠电池多次,会造成电池过放电,电池电压偏低,那就有可能开不了机,另外抠电池就是动主板,主板动的次数多了,有可能导致时钟电路或晶振有虚焊或损坏,也和你叙述的情况差不的多,最好有个检测卡,看看什么代码
至于死机嘛,非法开关机次数多了,偶尔死机也正常
个人建议:AM2的U,本来速度就够用了,就不要OC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