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0BB 00JHCO

楼主(2008-04-30):
一块WD800BB 00JHCO
24#,2E# copy0坏,请问如何修复
修复

网友:
是黑盘还是白盘呀,串的还是并的呀?如果是黑的话你用PC30002。27的找一个和它全部一样的盘把好的固件考出来然后再写回到坏盘里就可以了。

网友:
查看COP1是否坏了,没有的话可以写入COPY1进COPY0。数据完全相同,可以复合备份固件,重写磁道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试下子,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