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通电1117就烫手

楼主(2008-04-30):
精英给联想OEM的,通电主板不触发,测1117中间那个脚,只有1.5V左右,比较烫手,测USB数据脚对地的阻值,有一组为0,其他都正常,用PCI达阻值卡都是580欧左右,是不是南桥SIS962挂了!就是我圈红点的那个地方!

网友:
估计的 的南桥可能挂掉了

网友:
引起1117发烫的原因有很多了,自身性能不良,滤波电容漏电,网卡芯片以及南桥,但是判断NQ是否损坏,除了打AD线以外,还要注意给南桥提供供电的线路等是否存在着短路,不能直接就给NQ判了死刑,检查可要仔细哦!

网友:
你直接测1117中间脚的阴值不就得了..值小多半是桥,或网卡.IO.
但若是USB的数据脚对地了..不用说,是桥挂了...

网友:
我个人觉的,,如果是集成网卡的可能性大,NQ挂的可能性就小,如果桥坏的话运行一会稳压块应该马上会烧坏的.

网友:
我换了一个1117还是不行,故障依旧!我打中间的那个阻值,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
把网卡摘了如果仍然发热 则南桥挂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桥,只靠一点就可以判定的?
多测几个点出来就很好判定了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一块是技星478直接的1117的中间脚3.3VSB和地导通了,一块是华硕815的主板1.8V的电解电容两极导通了,郁闷啦

网友:
在线急等 刚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高手帮忙啊

网友:
估计桥坏的机会比较大,我修过块华硕的,也是1117中间对地短路,此线直通南桥

网友:
我给网卡芯片去掉了,通电还是烫手,应该是sb挂了!

网友:
不开机,摸南桥发烫,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坏了 你 是 什么地方的 ? 怎么 这个不知到?

网友:
直接换桥,不用量其他的了

网友:
我打中间的那个阻值,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
比较典型的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