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8-04-30):
液晶屏上的东西是干什么的?图片上这个零件好像颜色不同是不是坏了?这个零件叫什么?现在的故障是屏右边有3条竖线(各种颜色都有)

网友:
是屏的芯片,变色的那块坏的可能性狠高!!

修不了.至少我不行.牛人就难说了

网友:
急啊!高手快快帮忙啊!还有没有得搞!!!!

网友:
除非专业修液晶屏的厂家,从新在压过新的,否则没人能搞。

网友:
找深圳专门修液晶屏的吧.热压目前还不能象做BGA那样简易.

网友:
是啊
这些都是很陌生的东西
广州石牌这边也有啊

网友:
这个是TAB的屏,深圳那儿应该有修的.那个东东是接口电路.

网友:
手工是做不了的,发到专修液晶板的地方去看看吧

网友:
张见识了.深圳那里有专门修液晶屏!!!!!!!!!!

网友(2008-06-02):
.深圳那里有专门修液晶屏!!!!!!!!!!

网友:
需要从新热压设备作一下模块组,需要的工具有:专业液晶屏用的脉冲是热压机,也可用再等离子电视和液晶电视上(专门修两线屏的)国产的价格是4万到2万;ACF胶(有点想双面胶,此胶是垂直导电,横向不导电,宽度分为0.15、0.17等,使用与不同的液晶屏)50米价格在500-800元,厂家不同价格不同;ACF去除夜,用于去除屏上原有的ACF胶,价格在一升800元左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最细的烙铁手动加焊,不过风险夜大,在加焊是不要直接焊接,要垫上一小块打印纸,焊接部位是液晶屏玻璃体与排线的部位,找到大概亮线部位,例如离其中一组排线为3厘米,亮线部位在1.5厘米处,你就向右1.8厘米处焊接,烙铁温度在270度。这是考验焊工的活,风险有点大只供参考,我是5个屏有俩是焊坏了 后来进了设备。一般手工焊过后至少能用半年,焊过的部位记得要加一层与屏焊接部位相同宽度的厚厚一层双面胶,目的是加固。

网友:
焊不好故障括大化的可能性很大。不建议偿试。现在还能将就用。搞一下说不定就挂了

网友:
高高高手也许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