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3112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04-30):
测得此本本有时有待机电压,有时没有,现像为不开机,按开关无反应,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类型本本啊

网友:
跑电路吧,索尼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原厂的SONY很难搞的,代工的还好,你这个估计是有虚汗吧

网友:
好多索尼的都是不开机啊我的天!人都搞疯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先查一下, USB口 D+,D-,对地的阻值先.............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正常不?如正常在看IO的开机信号送近来,有没有电压送到南桥~~这是思路也只能说到这了

网友:
实在是累,明天再和大家讨论吧

-----------------------------------------------------------
签名:

干洗设备 洗涤设备 干洗连锁 干洗机 干洗加盟

网友:
SONY的本子,确实有点不好修, 我今天遇到一个,是显卡虚焊了,不给修了,想他换板了。型号是T27C

网友(2008-07-05):
应该是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
SONY 迅驰的本,不加电先看开关线!开关线正常一般都是南桥烧掉了,如果加电不亮,肯定是显卡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