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325有时能显示,有时开机无显,

楼主(2008-04-30):
此机为HPnx6325机器问题是有时加电无显,有时可显.其中有一个芯片,不知道是不是CPU控制芯片,MAX8760,在加热其后,机器就能显示,但是第二天就又显示不了了,更换过此芯片,还是一样的,显卡,北桥都加热过,问题无变化.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查相关电压啊,亮时是多少,不亮是多少,.........................................................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 :) :) :)

方维 -5 灌水

网友:
具体量什么呢,请大哥给点启示。先谢谢了,而且那个机器开机后,如果能亮的话会打约有10秒才能亮

网友:
你不亮的时候电流是多少钱哦?还有可以在不显示的时候用测试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楼主看来还要多学基础东西先啊!!!!!!!!!

网友:
MAX8760是CPU供电控制芯片.
加热能量,估计是虚焊了,尝试加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虾说的是啊,要学习的啊,,欠缺的就是基础啊,

网友:
最后让客户拿走了,没收到钱啊,因为那返修好几次了,,MAX8760只要一加热就能显示,换了还是一样啊,郁闷,,
还是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啊,,

网友:
那查MAX8760 周围的小元件啊   看来已经没机会了

网友(2008-11-24):
很显然是没有焊接好,QNF的封装不是那么好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