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8P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问题是不过内存..代码跑两次C1,然后就停在E0就不走了.
我把内存拿下来光上CPU也是一样.. 应该是根本就没走内存吧?
因为原先不知道..换过I/0也不好使.
请问一下内存的6个时钟都有电压吗? 我测的数据是:  16 : 0V            17  : 2.5V
                                                                       75  : 2.5           76  :  0V
                                                                      137   :  0V        138  : 2.5V  这样是正常的吗?请高手解释一下...
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请高手给下思路..谢谢!!!

网友:
刷BIOS
下压北桥
打内存槽的AD值

网友A:
谢谢  孤帆远影 大哥!!!
刚刚又整了整,看来是修不好了,北桥都发烫了!郁闷~
还想问下内存槽的AD值怎么打啊/?
是要打值卡才可以吗?  还是内存槽上的哪个引脚可以测量出它的AD值啊?

网友:
1看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不 ,在清理下 内存插槽 跟金手指灰尘 2 换内存 3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孤帆远影 大哥!!!
刚刚又整了整,看来是修不好了,北桥都发烫了!郁闷~
还想问下内存槽的AD值怎么打啊/?
是要打值卡才可以吗?  还是内存槽上的哪个引脚可以测量出它的AD值啊?

内存的AD阻值是打内存到北桥的吧``阻值在内存旁边的一排 排阻上量``用指针万用表比较精确

网友:
就是如果排阻对地了就基本可以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