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且CPU且发烫

楼主(2008-04-30):
该板是建基的845PE主板吧如下图;

该板客户第一次拿到我店时,打开一看太多灰了,顺便帮他装了系统。我叫他自己回去清理下灰尘,隔天又拿到我店,不能亮机了,插测试卡不跑码了,他说他自己是用毛刷清理了下,晕,这么容易坏,我重新拿出板仔细清理了后,还是无用。

现在上CPU测试卡灯不跑码,点复位键复位指示灯也有反应,测试卡上的指示灯都正常亮,测的CPU主供电才1.46V(上C4 2.4G的U)

旁边的电容也没爆,但是CPU发烫的很快。插CPU测的电源主12V也只得11.23V。个人感觉电压被谁拉低了,但CPU如何又会发烫呢?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5月5日到现在还是没搞定,换过主滤波全部电容,现在上CPU 电压有1.54V,CPU主电压决对是正常的,南桥也不发烫的,我真的搞不懂,原先能用的,只是客户自己清理睛,就这样了。我是怀疑电源IC问题了,可是也没理由,清洁主板不会造成这个损坏吧。

网友:
换CPU看呀!! :lol

网友:
去新手区看贴吧 那有详细的 资料 CPU工作的条件跟测试点

网友:
12V电明显低了,看看是不是电源引起的,还有CPU电源控制芯片等

网友:
C4 2.4G
1.5V左右    1.46应该还算正常

网友:
还是看看CPU旁边的各个测试点吧```关注此帖学习中````

网友:
CPU不跑码可能是因为不工作,检查下附件的元件有没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没啊??哪里问题呢||

网友:
我的1800+也发烫,在别的板子上没事,我只知道是板子的毛病,不知道该修哪里,

网友:
我也有碰到上 CPU后没代码 但CPU发烫(偶尔几快) 测主供电1.74V  修晕了~~~~高手指点下~~~搂主如果搞定了 也说下哦~~~

网友:
主板不跑码。测CPU工作电压正常的话(你测试数据显示应该主供电压没问题),到可以试试CPU座虚焊问题!

网友:
CPU接触不良或者自损了吧 :) :)

网友:
也有碰到上 CPU后没代码 但CPU发烫,
我也没搞定,但是我知道:是CPU和北桥电路故障!就是不知道如何检修?

网友:
看南桥有没有发汤,我就一个板用诊断卡用假负载试,电路多正常,装上cpu南桥发汤结果cpu不行了

网友:
关注此贴,跟踪下去。。。。。。。。。。。。。。。

网友:
按理说,11,46V电压也算正常啊,好象没低吧,这板子应该不难修,仔细查查。

网友:
CPU发热有电压才会发热啊,打得1。45V正常的吧~!别老想着这片啊,其它测试点量了没有啊,全板量了看有什么问题什么的,修板太死了~!不是短路问题全板该量的都量一下~!

网友:
昨天遇到一块华硕p4b266-c CPU发热,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跑码,刷BIOS不行,后查是跳线问题。

网友:
到现在还是没搞定,换过主滤波全部电容,现在上CPU 电压有1.54V,CPU主电压决对是正常的,南桥也不发烫的,我真的搞不懂,原先能用的,只是客户自己清理睛,就这样了。我是怀疑电源IC问题了,可是也没理由,清洁主板不会造成这个损坏吧。

网友:
建议:用纯酒精洗一下CPU座,时钟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就是这一块的事,单单是清扫应该不会损坏元件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CPU座里进了什么东西,短路了,把板子翻过来轻敲一下

网友:
扔到水里刷刷,,刷出奇迹不用修

网友:
仔细量CPU供电的每一个上管与下管,看看它们之间电压相差多少,相差太多的就换了。

网友:
请问有人修好好了不?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通过你说的,cpu已经是开始工作拉。我认为应该还是“脏”的问题导致的接触不良。你还是仔细的洗洗板试试。

网友:
电源IC也不是没可能不坏的
电源IC也不是没可能不坏的,再测一下主供电管子,主供电应该是1.85V才对吧。

网友:
静电损伤,全板都量下吧,也说不定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查BIOS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你扎扎线看看.有没有空焊工 .

网友:
CPU加焊试试吧,修了很多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2008-08-21):
这东西难修,一般CR2.4供电就1.75V正常,发热快,不跑码,期待高手讲述下他的维修成功经验

网友:
应该查其他的CPU工作条件,不能老盯着CPU发热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CPU发热也应该是正常的,要查其他工作条件和其他问题引起。

网友:
你怀疑电压IC哪就查它啊。查下电压IC外围的反馈电路正常不。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跳线和频率开关之类的东东正常不??

网友:
可能是CPU插座问题,有那个脚没有接触上。

网友:
CPU有发热说明U有供电了 应该查时钟和复位吧?

网友:
应该从清理问题上下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小电阻电容掉了
还有可能就是清理灰尘遭成的虚焊,酒精洗下然后加焊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块板子,都是因为顾客清理以后不跑码,再怎么查也找不出毛病,一直就放那里

网友(2009-03-29):
查一下时钟IC!!

网友:
压CPU座,看能不能跑码!
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吗?为要总是看CPU发热不发热,发热说明CPU是供电给它,产生热量!

网友:
那CPU复位电压正常吗
时钟电压正常吗
你要再查这两个电压

网友:
你试搞下所有的跳线看下行不...我遇到过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2009-09-23):
上次有三块
华硕845,也是这种情况,
不跑码,CPU有点热,说明CPU正常工作,
后换内存边上的供电场管,OK
这是华硕sp4bgl-mx/s板子,
其它的还没遇到,
我是新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主供电 11.23
CPU供电 1.46
内存 2.37

网友:
这是换之前的,

网友:
查一下CPU座时钟,应该是两个时钟中有一个没信号,这样会引起CPU很快发热,跟换时钟IC就可以了.

网友:
都有可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