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烫,南桥不烫,一组usb数据线对地断路

楼主(2008-04-30):
1117插上电源就烫,待机绿线只有2v,一组usb数据断路了。是不是sb断路了?是ecs板子sis的芯片。
芯片

网友:
把网卡芯片插了在看...........

网友(2009-10-07):
取了网卡芯片一样

网友:
到底是"断路"还是"短路"楼主都没搞清楚.
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
你可以量量1117接南桥的一端,看看短路不,我想大部分是南桥挂了!

网友:
拆了集成网卡芯片先,IO也拆了先,不过这种故障一般来说都是南桥内部短路引起的。呵呵

网友(2010-01-05):
另外一组 3vsb 正常吗????
直接1117减压设备看看啊。小心南桥over啊